想问下杠杆原理的问题

楼主(2021-10-18):
想请教下各位,此页中式1:力1X力矩1=力2乘以力矩2 这个式子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这初中物理吧,力×力臂  。学天平拿一章

网友B:
为啥是繁体字,港台地区初中物理没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繁体字,港台地区初中物理没讲吗

书是台湾翻译的,这是初中物理吗?我也没有问杠杆原理的基础理论,你小学老师没教你仔细审题吗?

网友(点评):
嗯。一言不合就开怼,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初中物理吧,力×力臂  。学天平拿一章

这里面的X1指的是力矩。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C:
应该是和大陆语言的字面意思有别,这里的X是指位移,距离,而非我们平常说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和大陆语言的字面意思有别,这里的X是指位移,距离,而非我们平常说的力矩

弄得我也是一头雾水,但是在式子上面专门写明了X1代表力矩

网友C:
前面有一段文字,施与动作的力量(F)与移动距离(X)相乘是FX,因为动力输入侧与动力输出侧....这有X表明为位移

网友D:
力*距离=功,两边做功相等?

网友:
支点那个地方 进行受力分析,平衡才是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有一段文字,施与动作的力量(F)与移动距离(X)相乘是FX,因为动力输入侧与动力输出侧....这有X表明为 ...

前面一段是这么写的,但是下面又说X1为力矩,整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距离=功,两边做功相等?

力矩和功确实有相同之处,单独说这个页面表示确实没搞明白

网友E:
x是转轴中心到力作用点的垂直距离。

网友F:
从0开始学机械吗? 楼主也是初学者啊  还有啥经典好书分享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里面的X1指的是力矩。

通常的,字母之间的乘号可以用“ · ”表示也可省略不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X1指的是力矩嗷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常的,字母之间的乘号可以用“ · ”表示也可省略不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X1指的是力矩嗷

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x是转轴中心到力作用点的垂直距离。

通读全页,他应该不是给的平衡状态,而是两边都加了力,后面还分析了此状态速度的关系,还是感觉指的不是力,但确实找不到这个等式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0开始学机械吗? 楼主也是初学者啊  还有啥经典好书分享下

初学算不上,只是看到这个式子不懂来问问,至于什么书有助于你还要看你在哪个行业什么段位才能推荐,结构类可以看看《机械设计实用机构与装置图册》

网友H: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面不也是有嘛

网友I:
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公式中的X1和X2实际应该是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距离,也就是力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上面不也是有嘛

是力乘以力矩的等式吗?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翻译的问题,公式中的X1和X2实际应该是支点到力的作用线的距离,也就是力臂。

那我再去翻翻这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