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怪退刀槽!

楼主(2021-10-18):
焊接工装上的定位销断了!

导向段直径16mm,装配段直径10mm;

以前都是细的定位销,比如直径6啊,8啊这种容易断,怎么这个直径10的也会断??

现场实物是从这个台阶面断的,刚好这个地方有个退刀槽!

如果这个焊接工装上面的产品时人抬人取的,相信肯定不会断掉;但这个焊接工作站是全自动化式生产,产品是由机器人带着抓手取放件;如果姿态不完全垂直,机器人就会把产品硬往下按,而且力道大;这时定位销会被大力掰弯,也不难理解这么粗的销子也会被搞断掉了。

建议后续大家在设计定位销时,尽量不要用退刀槽!台阶尽量不要用尖角,改用R角;如果因为没有清根而无法装配的话,对手件也给它倒个R角!

网友:
这东西一般少说两个起用,两配合的有一方位置度不好,或者装配对位时的碰撞,会有剪切力,而定位销最怕剪切力,看来还是细了,要粗就一下加到位,太粗也有不好的点就是对位置度容差能力差,一旦卡死拔都拔不出来。

网友(点评):
退刀槽能有一定改观吧,加上这玩意要淬火。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18 15:15这东西一般少说两个起用,两配合的有一方位置度不好,或者装配对位时的碰撞,会有剪切力,而定位销最怕剪切力,看来还是细了,要粗就一下加到位,太粗也有不好的点就是对位置度容差能力差,一旦卡死拔都拔不出来。
是的,这个产品两个定位销,主定位圆销,辅定位菱形销。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0-18 15:15这东西一般少说两个起用,两配合的有一方位置度不好,或者装配对位时的碰撞,会有剪切力,而定位销最怕剪切力,看来还是细了,要粗就一下加到位,太粗也有不好的点就是对位置度容差能力差,一旦卡死拔都拔不出来。
也对,销子大了,接触面多了,容差就不行了。

网友:
刚设计了一个带退刀槽定位销机器人定位销的夹具,希望别出事

网友:
基本功不到位而已。

网友:
不怪退刀槽,是那个地方的应力集中导致的吧?

网友:
这个退刀槽确实设计的有问题,需要改成圆角形式。前段时间老是轴头断,最后分析下来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不要退刀槽?

网友:
设计安全裕度太小了吧,也不能全怪空刀槽,淬火缺陷、疲劳受力都会造成此问题

网友A:
一看设计就是不懂加工的

网友:
所以说 机械行业 处处都是坑爹的

网友:
只怪退刀槽没设计好。

网友:
看图测量处,不是从退刀槽处断的,从对方上部断的。根本原因是退刀槽吗?求教

网友:
这不应该怪退刀槽吧

网友:
能不能在自动设备上加入浮动结构来弥补误差呢?

网友:
如确实需要退刀槽,还有其它形式的退刀槽,如带R的等,视情况而定,应力集中造成的。

网友:
现在车床还有退刀槽吗?

网友:
那换句话说,定位销加强了不会坏了,那手爪会不会坏?为什么会对不准呢?手爪需要浮动机构吗?既然是机器人抓的为什么会定位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设计就是不懂加工的

还好不是我设计的,不然被吐槽了呀

楼主:
|水水5发表于 10-19 13:39那换句话说,定位销加强了不会坏了,那手爪会不会坏?为什么会对不准呢?手爪需要浮动机构吗?既然是机器人抓的为什么会定位不准?
抓手是很多零件组成,也不保证某个零件以后不坏掉。抓手没有浮动,虽然机器人的精度很高,但上工序产品定位会有些误差。。。

网友:
以机加工车削和铣削螺纹讲,在台阶处要想旋扭到底就要加退刀槽,铣削螺纹刀是 <|> 形状的,车削螺纹刀是  < 形状的都 不可能加工到根部,如果螺纹要扭到底我感觉加退刀槽是正确的

网友:
不光这个,轴类件最好都圆角过渡,以前做的小到小轴,大到滚筒都断过,没退刀槽,没圆角一遇到安装或者工况恶劣情况就容易断

网友B:
机器人抓手端不做些浮动,让机器人硬放?这搞法。。。。。。。还是4个单独气缸       哈哈哈哈

网友:
退一步来说你的销子不要退刀槽,倒R角可以,配合的孔端为什么要倒R角呢?倒戈C角不更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抓手端不做些浮动,让机器人硬放?这搞法。。。。。。。还是4个单独气缸       哈哈哈哈

没搞过机器人哈,抓手如果浮动,工件在机器人上时,它的相对位置是不是也是浮动的?那工件上的孔位是不是更不准了?还是说抓手不受力时会自动回位,受力时会自动浮动,像弹簧?

网友:
如你所说,机器人容易撞机,那就定位销容易断就是对的,定位销不断那出的问题就大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
位置不准强行靠定位销来怼吗?这不是定位销的锅!

网友:
选用合适的材料,热处理硬度要控制。如果还是断就说明设计小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大佬,你这能不给图片给详细点,给一部分,看着一半这这这!

网友:
不能怪退刀槽,只能怪没有设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机器人哈,抓手如果浮动,工件在机器人上时,它的相对位置是不是也是浮动的?那工件上的孔位是不是 ...

取放时浮动,动作完成后锁紧
取小工件有浮动的标准品,大件的可以参照自己做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