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材质工件切断问题

楼主(2021-10-18):
铝合金材质工件在切断的时候会经常性的出现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刀具断裂
比如:
1、因排削不畅导致的夹铁削
2、刀片选型错误
3、刀杆装夹不正确,装偏
4、程序工艺的编排不合理也会导致刀杆断裂

从工件材料方面来看的话,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铝太软黏刀,发热,适当的转速放慢,走刀加快是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的。

网友A:
材料太软是主因,有没有冷却?

网友B:
好像铝合金有专用切削液,我们前几个月也是加工铝合金,因为粘刀表面粗糙度很差,后来听别人说,有专用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太软是主因,有没有冷却?

冷却是必须有的,就是时不时卡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铝合金有专用切削液,我们前几个月也是加工铝合金,因为粘刀表面粗糙度很差,后来听别人说,有专用切削 ...

加工铝件确实有专用切削液,不过断刀的主因不是切削液

网友C:
不能一直切,需要一边前进切,一边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一直切,需要一边前进切,一边退出

保证断削排出,即可以保证不夹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