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间格式转的工程图,轴承显示好多珠子

楼主(2021-10-18):
别人发来的中间格式,我转成sw出的工程图,在剖面图上,轴承显示好多珠子。如图,红色圆圈位置,轴承的剖面图正常。上面是圆锥滚子轴承,下面是深沟球轴承。
而左右两处白色圆圈处不是正常的剖视图。左边那一小圈深沟球轴承,其实不应该剖到它的。它是在机器的上表面。这个剖面图里不应该看到它。右边白色圈那一堆,是角接触轴承、可以看出轴承内圈外圈是比较正常的,那些轴承滚珠却有好多。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早年画图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度怀疑是toolbox的问题,toolbox文件另存断开链接能好点。

网友:
看看你的设置里,剖视图设置哪些零件不剖?

网友:
这是数模的问题,有些轴承里面都是被简化掉的。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这个是别人中间格式传来的,应该不是toolbox问题?我在选项里没有找到什么相关设置。而剖视时选择哪些切除哪些不切除,更是所有轴承一视同仁。我打开不能剖视的轴承,那些珠子显示都是曲面做的。但是能剖视的也显示曲面做的。这个问题暂时未解决。我只能把这些曲面压缩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