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出二维图如何避免通孔和螺纹孔不匹配

楼主(2021-10-18):
吃了好几次亏了,经常会出现,两个相配合的件,螺纹孔和通孔不匹配的问题

从三维模型绘制的角度如何避免,能不能让配合的螺纹孔和通孔关联,一个个孔去检查太麻烦了。
请教各位大侠,是如何避免的

网友:
三维里螺纹建模按真实的情况建模?这样整个模型容量得多大?几个螺纹孔的计算量太大,计算机跑不动吧。

二维图里螺纹简化成用两条细实线表达,把螺纹底孔尺寸搞准就不会错。

网友:
怎么会,装配图异形孔,传递到零件,,,,

网友A:
你有3维模型,你找一下有个功能-干涉检查。
这样如果你的通孔小,干涉了,系统会提示你的。

补充内容 (2021-10-19 13:51):
如果通孔小了,通孔和螺钉肯定干涉了。
如果通孔大了,换个大垫片就行。

网友(点评):
底孔和面孔大小不匹配的话,干涉检查是查不出来的呀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
楼上都没理解楼主的意思

网友:
全部在装配体里做,全部关联,就不会不匹配了。而且改一件另一件也跟着变化

网友:
细心检查,养成好的习惯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会不匹配

网友B:
犯的错还不够,再多几次就能避免了

网友:
装配体里面打孔,孔本身就是关联的,但要熟练操作。

网友:
可以搞一个检查工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

可以用工具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3维模型,你找一下有个功能-干涉检查。
这样如果你的通孔小,干涉了,系统会提示你的。

如果通孔小了,通孔和螺钉肯定干涉了。
如果通孔大了,换个大垫片就行。

网友D:
在装配体里做装配体特征,异型孔向导点选特征传递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装配体里做装配体特征,异型孔向导点选特征传递到零件。

螺纹和沉头孔也可以吗,一个零件打沉头通孔,一个打螺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犯的错还不够,再多几次就能避免了

技术能避免的,尽量技术避免

网友:
楼主说的关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打孔的时候细心点

网友:
是位置匹配还是直径匹配??

网友:
是不是被罚过钱,只能是每个空核对一下,没有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