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30A铣床拆解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1-10-18):
好一阵之前头脑一热买了台旧的工具铣床,想拆开保养一下,结果拆不动了

只拆下了立铣头,连接立铣头最上面的那个滑动的大铁块(真的抱歉我是个外行,但很喜欢这种机械,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词。。)不知道怎么拆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点点相关的资料,从传动上面来看,我已经拆掉了绿色圈处的轴承铁座上4个固定螺丝(后附图),但是丝毫没有移动的迹象

更悲剧的是,因为之前使用的时候应该是从没清理过,大量铁屑积累在燕尾槽空腔里;我这次较大幅度滑动,导致很多铁屑掉入了齿轮里面,下图是从顶端的洞上俯瞰齿轮,已经不敢再转动

好头疼啊,后面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后续的拆解清理保养;现阶段是不知道是否需要拆最上面的那个主轴,以及拆卸步骤,上来问问大家,后续如果有进展会继续发图

希望大佬们能够给一些意见,有偿远程指导也可以,谢谢大家了

楼主:
拆解有后续了,之前拆不动是因为有两个铆钉没有拆,用工具取出之后,就比较顺利了
上图

慢慢把上面的滑台向后拆出来(需要拆4颗螺丝两颗铆钉,塞尺)

上滑台拆出,之前的人用的时候把内腔里积满了铁屑没有清理,导致推回后铁屑调入齿轮;下面接着拆卧铣的滑台,拆掉那个螺纹杆和塞尺之后,一样向后抽出来;

;里面积累了大量铁屑;

;这是把工作台也拆下来之后的图
;这个是卧铣和变速箱之间传动的齿轮,用一个超长齿轮来解决滑动传动
;里面塞了很多铁屑,后面估计要一点点的小心捏出来;这个大齿轮柱下面有一个铁的护壳,能够减少绝大多数铁屑落到下面,后续清理再继续补充图片

网友:
: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dizzy:

网友A:
没坏不要拆,拆完再装上完全没精度

网友B:
对,同意三楼意见。没事不要拆。
也有一台同样功能的立卧二用铣、很迷你的机器。

网友:
社友你台伙计年纪不小了啊……真不该拆的

网友:
就算机修钳工,没拆过的机器。都没把握拆装复原
这般就像从来没拿过刀的普通人,直接拿手术刀上台做手术。

网友C:
整这个得有个悬臂吊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坏不要拆,拆完再装上完全没精度

可现在我必须要清理掉在齿轮里的铁屑了呀,很多铁屑掉进了传动轴的齿轮里面;我该怎么清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这个得有个悬臂吊才好弄。

室内空间有限,我自己做了一个,勉强能折腾开;为这个我还自学了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同意三楼意见。没事不要拆。
也有一台同样功能的立卧二用铣、很迷你的机器。

可是现在有事了T-T;很多铁屑掉进了传动齿轮里,该怎么清理啊。。。

网友D:
这是自己家厂子吗 这么任性的就开拆。这一开一装,等同于重新设计了一次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自己家厂子吗 这么任性的就开拆。这一开一装,等同于重新设计了一次机床。

想弄个个人的小手工地下室,但现实打击了我。。。

网友E:
建议你还是先找找看这型号的设备操作说明书,再往下进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还是先找找看这型号的设备操作说明书,再往下进行吧

找了,奈何没有;慢慢摸索中

网友F:
将上滑座丝杆螺母脱开,丝杆退出,沿滑道将上座退出。记好调整块位置,便于回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上滑座丝杆螺母脱开,丝杆退出,沿滑道将上座退出。记好调整块位置,便于回装。

非常感谢

网友:
燕尾导轨有镶条,还有导轨自锁都要解除,方可移动滑座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空间有限,我自己做了一个,勉强能折腾开;为这个我还自学了氩弧焊。。。。

666主要防护,别闪到眼了

网友G:
这个设备也要做好密封的,没办法通过人为后期的维护解决铁屑飞入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设备也要做好密封的,没办法通过人为后期的维护解决铁屑飞入的缺陷!

估计前面压根没人在意过这个问题,里面积累的铁屑太多了;我发现有几个固定铆钉之前没发现;在等工具,之后拆一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