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消失模模具怎么制作?

楼主(2021-10-19):
我有一个铸件在开发,开模要花很多钱,但现在还是在验证阶段,再加上我对铸件完全没有经验,不知做消失模会不会降低开发风险和开模成本。准备去找铸造厂做,但自己对消失模完全不了解,容易被厂家报高价格。所以看哪位大神知道消失模是怎么制作的,是不是用泡沫或者蜡电脑锣一个出来?

网友A:
我是精铸的 ,曲面多的锣不了啊  一些环状件 还可以用车床搞出来  板状用铣床 但是开孔攻丝要自己来 而且只有几件的话 铸造厂根本不鸟你

网友(点评):
是的,二楼说的绝对到位!单件用消失模根本没有厂家搭理你的,更别说给你报高价了,价都不会给你报的。以前有项目打样,供应商好像是打样1吨起。

网友:
日本KIMURA工厂大型消失模铸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Yj411f7QJ?from=search&seid=7946663822730083686

网友:
相对形状简单、体积较大的,做消失模效果好一些。

网友:
量少用3D打印一个,如果是金属,就用CNC加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精铸的 ,曲面多的锣不了啊  一些环状件 还可以用车床搞出来  板状用铣床 但是开孔攻丝要自己来 而且只 ...

用什么材质做模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材质做模具?

铸造厂的模具 多半是铝啊 锻铝的是6061  或者拿泡沫去做消失模(铸铝)

网友:
小批量可以用3d打印或加工中心铣一个最简单的手提模。没经验的话最好让模具厂给做,自己只提供产品数模与图纸就好。我们之前做过这种,大概尺寸350*300*250mm,长期合作的一家模具厂给做的价格2000元左右,铝件。参考一下

楼主:
其中一件670*500*600高,3D打印这泡沫模,大概多少钱?CNC能不能加工泡沫?想先铸两三个出来试机,不知铸造厂接不接单。前段时间我咨询过传统铸造厂,要开铝模,第一批次就要10件起做,这风险太大了,几十万元。

网友B:
全年年底的时候参观一个消失模生产的地方拍的,你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年年底的时候参观一个消失模生产的地方拍的,你参考参考

你这案例,是CNC直接雕刻泡沫模芯,还是雕刻发泡模来填充发泡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中一件670*500*600高,3D打印这泡沫模,大概多少钱?CNC能不能加工泡沫?想先铸两三个出来试机,不知铸造 ...

CNC 跟雕刻机 都能加工出来 但是模型要自己给好 加工量 缩水 一些窄孔 斜孔要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C 跟雕刻机 都能加工出来 但是模型要自己给好 加工量 缩水 一些窄孔 斜孔要堵了

可以自己做好芯模给铸造厂?

网友:
看你件大小了,单件件大消失模成本小点。

网友:
可以考虑用3D打印机来打样了!

网友(2025-08-04):
现在很多底模都是用泡沫做的,慢慢的有些有了塑料,树脂,蜡来做。。。

网友:
成本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