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直线轴承的校核

楼主(2021-10-19):
这四个直线导轨怎么校核啊,对称的,上下运动时,四个直线轴承力怎么算啊?比如说只受重力300kg,四个轴承导向,在中间点两个升降机带动下移动。
感觉板受力变形,直线轴承肯定受力的。

网友:
我都感觉4个导向,你根本动不了,一下就卡死了

网友:
同楼上一样的感觉。。。。

网友A:
认为四个导向动不了的那几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四梁四柱结构,应用非常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为四个导向动不了的那几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四梁四柱结构,应用非常广泛的

怎么计算选型啊,力都求不出

网友B:
校核板子受力的变形。
1、直线轴承的2个法兰安装孔公差放大些,另外可以稍微小点,具体的根据的你的实际情况来处理。
2、如果板子太长了(无法保证平面度),可以分体式,板子有分成3块,两边小的用于安装轴承,这样可以降低加工要求,装配时靠垫矽钢片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核板子受力的变形。
1、直线轴承的2个法兰安装孔公差放大些,另外可以稍微小点,具体的根据的你的实际情 ...

你误会了,下面都有加强筋的,而且是四个直线轴承,

网友:
板子下有加强筋,感觉300KG不会变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误会了,下面都有加强筋的,而且是四个直线轴承,

有加强筋也得校核板子,如板子变形使直线轴承径向力过大,那肯定是卡死了。

网友:
这种结构不是经常用吗?那些说四个轴动不了的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对板材加工的平面度要有要求,还有就是法兰孔的直径公差放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加强筋也得校核板子,如板子变形使直线轴承径向力过大,那肯定是卡死了。

我是想知道怎么算直线轴承受力,

网友:
你那四个圆的是直线导轨??不是直线轴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