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字体宽高比问题

楼主(2021-10-19):
字体宽高比不能设置,看了有人说可以修改这个文件实现,
文件里面我这样加了一行:宋体;0.7;0.7
可是我改了里面的内容,仍然没有变化
工程图里使用的也是宋体注释;
上面这个是我电脑中的效果,
下面那个是别人电脑里的效果,
明显宽高比不一样,都是宋体

网友A:
已经标出的字,当然是不可能的,要重新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标出的字,当然是不可能的,要重新输入

重新搞注释也没有变化呀

网友:
有没有激活默认标注形式?

楼主:
|零分贝大卫发表于 10-19 17:54有没有激活默认标注形式?

什么叫激活??

网友B:
关于SW字体的问题曾经也是困扰过我好久,根据制图标准来看的话, 基本上没有一个SW可用的系统字体可以满足要求。
最后实在是受不了频繁改变字体的苦,只能自己摸索着做一个符合要求的字体,基本上是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建议根据你自己的要求制作符合的字体。
提醒一下,这样做的字体在SW上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转成DWG后字体就乱了,只因为我出图都是导出PDF,激光图的话又不需要文字,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SW字体的问题曾经也是困扰过我好久,根据制图标准来看的话, 基本上没有一个SW可用的系统字体可以满足 ...

为什么别人的字显示出来那么窄?而我的方方正正的?他说他没有修改后台设置;
这就奇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SW字体的问题曾经也是困扰过我好久,根据制图标准来看的话, 基本上没有一个SW可用的系统字体可以满足 ...

直接字体选汉仪长仿宋,不要改什么宽高比(那是autoCAD的玩法)实际显示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字体选汉仪长仿宋,不要改什么宽高比(那是autoCAD的玩法)实际显示如下图

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汉仪长仿宋里的字母和数字太难看了,而且转为PDF后再打印的话,打出图纸上汉仪长仿宋字体很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汉仪长仿宋里的字母和数字太难看了,而且转为PDF后再打印的话,打出图纸上汉仪长仿宋 ...

转换选项里把“嵌入字体”勾选上

同时确保系统字体库里有相同字体
那样打出来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汉仪长仿宋里的字母和数字太难看了,而且转为PDF后再打印的话,打出图纸上汉仪长仿宋 ...

是的,有这个问题,尤其是罗马数字1234,出局部放大图那个太难看了,
测试下来用宋体兼容性和外形比较好识别,就是太过于方正了

网友:
字体没设置统一的原因吧。

网友(2022-11-23):
字体没设置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SW字体的问题曾经也是困扰过我好久,根据制图标准来看的话, 基本上没有一个SW可用的系统字体可以满足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