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问题

楼主(2021-10-19):
两个面都垂直于基准A所表示的轴线  可以这样标吗?

垂直度标注

垂直度标注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

网友:
不可以,两个面分别标

网友:
标注面的跳动我觉得更好

网友:
分开吧,而且是端面的垂直度,被测要素是端面,不和尺寸线在一条先上吧

网友:
应该两面标注,图中标注仅表示右边的面有垂直度要求。

网友:
基准要素为中心要素时才这么标,你这是轮廓要素,不建议这么标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这样标注表示是中心线的垂直度!

网友:
形位公差要标注在尺寸16的下面,再在后面备注两端面,简单明了。????

网友:
这样只代表一侧有垂直度要求,应该两侧都标注

网友:
很明显是错误的。

网友:
如果是圆柱的可以这么标,方形的要两边分别标注

网友A:
没有问题   形位公差箭头与尺寸标注线对齐说明是两端面,不对齐说明是当前端面

网友(点评):
前面的兄弟都说这样标有问题,我想知道你说的没问题是有官方资料为依据吗? 我查了一些资料,找不到对这个问题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   形位公差箭头与尺寸标注线对齐说明是两端面,不对齐说明是当前端面

确实可以这么标注

网友:
基准只能有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