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3个零件什么材料

楼主(2021-10-19):
如图1.比较光亮,是304吗? 表面什么处理?
2.是黑的 是煮黑还是烤漆黑?
3.相对于1没那么亮 什么处理

网友:
1、钢件镀铬
2、铝件氧化
3、钢件发黑

网友:
1 不锈钢轴  没电解的可能性大       2 铁 表面煮黑可能性大    3   铝 亮银的可能性大              都是猜的

网友:
不锈钢一般都不会做表面处理的。

网友:
1应该是钢材质,具体是不是不锈钢,楼主拿磁铁吸一下试试。2看不清楚,可能是铝件发黑?3应该是铝件阳极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