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油缸推荐

楼主(2021-10-19):
现需求类似安装形式,但是外形尺寸更小一些的推缸,有了解的大侠麻烦推荐一下,谢谢。ps.这个是帕斯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派克有

多谢回复,请问您有稍微详细的型号么?谢谢

网友:
我们都用君帆油缸的

网友B:
您是需要小型的液压油缸吗?具体什么用途,有没有详细的技术参数,我边是上市公司,专业的非标油缸制造生产厂家,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可以帮助到您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B:
您是需要小型的液压油缸吗?具体什么用途,有没有详细的技术参数,我边是上市公司,专业的非标油缸制造生产 ...

有没有叉车上用的液压油缸推荐?2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