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减速机轴承位磨损,补焊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楼主(2021-10-19):
各位老师减速机轴承位磨损,补焊加工工艺是怎样的?

网友:
如果轴承位磨损不是太严重的话,可以涂层涨肉的再加工

网友:
一般不是一周全焊,而是一周均布焊6-8个高点后再加工,这样焊接变形小

网友:
焊死内外圈,别让他转

网友:
焊接工艺需要应对材料啊!你这个啥材料?

网友:
这个确实需要高的焊接技术啊!

网友(2022-01-06):
条件允许的话扩孔加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