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了个齿轮传动,谁帮我看看这样可行不?

楼主(2021-10-19):
因为空间的原因,在驱动轮中间加了个随动轮,这样齿轮传动会不会有问题?
电机采用的是伺服电机加蜗杆减速器,10NM电机+25:1减速器,电机驱动轮模数2,齿数60
随动轮跟旋转轮齿数40

网友:
φ84,和φ84.94,

这俩数不等么?

网友:
101可调整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三个字,够得学,,,,,,,,,,,,,

网友A:
可以,三个都要变位了。
模数小了点。

网友:
这种形式多的。

网友B:
结构上没问题。
提几个小建议:
1.可以的话齿数最好互质
2.建议校核一下模数,感觉扭矩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三个都要变位了。
模数小了点。

我主要是看原先别人的机型用的是1.5的模数,我还特意加大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上没问题。
提几个小建议:
1.可以的话齿数最好互质

齿数互质是不是要取一个是奇数的?这个我确实不懂模数确实要重新考虑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数互质是不是要取一个是奇数的?这个我确实不懂模数确实要重新考虑下

是的,比如大齿轮61齿,小齿轮39齿。这样齿轮的磨损比较均匀。当然你的齿数也是可以用的。

齿轮厚度大概是多少啊,材质是45吗?
挺好奇别人1.5模数居然就够用~

网友:
这模数也太小了吧

网友:
建议考虑是否可以减小减速器速比,增加齿轮对的速比

网友:
1.这种带介轮的三齿轮传动是比较合理的水平距离可以确定101、81,但介轮可以与另两个齿轮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2.齿数选60、41、40,或者根据距离、模数、负载等调整,齿数周期循环,使齿轮磨损均匀,延长齿轮寿命;
3.齿数模数按公式算,按负载、运行方式等计算。

网友:
没问题啊,可以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