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 这个填料体的密封槽 采取怎样的加工工艺能批量搞出来

楼主(2021-10-19):
我先铸出来  然后镗内孔 再数控车密封槽 再车外圆 再开5的通孔  最后慢走丝 行不行 这是一出多个

补充内容 (2021-10-19 21:29):
来啦 来啦 图来了

网友A:
最好是把照片贴出来看看,便于大家提供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把照片贴出来看看,便于大家提供意见

来了 公司的网络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其他的老哥说数控车一次装夹就能出来了 要用切槽刀

网友C:
车床就可以加工,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按2件一加工,比较省事,数控夹一半,干一件,然后掉头另一件,再用槽刀切断

网友D:
铸造---数控车(内槽用内孔车槽刀)--钻床(钻孔);若使用车铣复合加工,工艺:铸造---车铣复合

网友E:
数控车,车一个切一个。一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床就可以加工,很简单的。

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控车,车一个切一个。一道工序

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铸造---数控车(内槽用内孔车槽刀)--钻床(钻孔);若使用车铣复合加工,工艺:铸造---车铣复合

好的谢谢

网友:
内孔槽刀,车床加工即可

网友:
有实物图片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