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体对中机构

楼主(2021-10-19):
各位:
        最近在搞一个物料对中机构(如下图),所对中物料的宽度40-300mm,这样设计的角度会不会憋住滑块,或是整个运行过程会不会卡顿。各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
丝杆或者同步带不好用吗?这种结构设计不好的话,可靠性和对位精度难以保证

网友:
卡住就是自锁
可以分析一下 拉杆是2力机构
计算铰链处 拉力分析大于摩擦阻力就可以不自锁铰链处要用轴承 摩擦系数小+直线导轨摩擦系数比较小 0.02 所以不会卡住

建议你 用1个齿轮(红色)+2个齿条 (黄色)

网友:
为什么不把连杆与滑块的铰接点合成一个,这样不更能保证同时加紧吗?另外我还担心这样的结构,加紧力够不够啊?

网友:
我相信你这一套机构也不便宜,直接上个亚德客HFT系列大气爪好了

网友:
看起来像扎马步,下盘要稳才行。

网友A:
米思米上这个结构挺好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
这种结构不太稳定

网友:
感觉不稳定  ,还是同步带 好些。

网友:
可以的,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米思米上这个结构挺好的,可以参考下

看到过一公司的一设备几乎原封不动抄这个的,感觉一般

网友:
这种铰链不靠谱的,间距太长了,容易卡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