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夹具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10-19):
请问各位大佬激光焊夹具设计,有什么需要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现在压紧块的间距4MM,我担心会不会挡住激光焊枪。然后,看一些说,工件间距要求高,现在是分别固定工件,一个工件及工装是在滑台上,用气缸推动,尽量将两个工件靠近。

网友A:
这个不应该看激光光柱的直径,还有行走的轨迹吗?另外还要了解下,激光焊接时,热量的辐射范围

网友B:
激光是有焦距的,也就是说它是聚焦形成的(前面从内部主光路到分光路耦合都先不考虑),又不是直射光束,你这4mm的缝看起来不科学,而且激光焊接分平焊和斜焊,粗暴的分类方法,以圆柱为例的话,直径相同的圆柱对接起来焊接就是平焊,直径不同的话,夹角偏向直径小的那边,具体看客户要求,要是难以理解的话,你从焊接头画个圆锥出来,底面就是焊接头直径,圆锥高是焦距,画出来的模型看能不能塞进这个4mm的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是有焦距的,也就是说它是聚焦形成的(前面从内部主光路到分光路耦合都先不考虑),又不是直射光束,你 ...

谢谢。意思,我要先知道激光焊枪的焦距,原本我是留了35MM的缝,后来担心离太远,压不平,工件接口会错位,工件时厚度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应该看激光光柱的直径,还有行走的轨迹吗?另外还要了解下,激光焊接时,热量的辐射范围

好的,我去查一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意思,我要先知道激光焊枪的焦距,原本我是留了35MM的缝,后来担心离太远,压不平,工件接口会错位 ...

激光焊枪的焦距是你根据工况来选的,我猜测你是想问激光焊枪如何选型的问题把,不考虑品牌的话,就一个单一的物理尺寸,焊枪头部到产品距离多远合适你就选多大焦距的就完事了,其余的没啥,带不带CCD之类的总没啥纠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焊枪的焦距是你根据工况来选的,我猜测你是想问激光焊枪如何选型的问题把,不考虑品牌的话,就一个单 ...

焊枪已经定了,现在设计工装。我担心着压紧块的间距,以及想知道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网友C:
你这样不行的,会挡激光焊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不行的,会挡激光焊枪头。

激光器回来了,我试试

网友(2021-11-24):
好的,我去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