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释放槽问题

楼主(2021-10-20):
大佬们,为什么我的钣金折边永远是方形释放槽我想改成撕裂形,软件上改了没什么反应,但如果用闭合角命令可以改但是展开就没有撕裂效果了,2020版的,请前辈们帮忙一下1 p2 q8 ~) f, G: F

网友:
展开之后 在添加一个工艺孔吧!撕裂实际中是不允许的

网友:
多去车间看一下,你就会发现没有撕裂工艺孔的板,实际折出来就达到了所谓的撕裂效果,反而你如果在展开之后添加了工艺孔之后,折出来会比较难看,需要焊接补洞

网友:
实际折出来是可以的,最好加个孔

楼主:
后来摸出来了

网友:
咋摸出来了,楼主可以啊

网友(点评):
因为我选了这种撕裂,图上显示了但是平板展示没有,可能是展开设置的问题,所以我就去特征里试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