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里零件重名

楼主(2021-10-20):
如图 两个装配体A1和A2.如果都把它们改名为A 那是无法同时打开的
    现在的问题是A1和A2装配体里的零件有个别相同的,且它们不在一个文件夹,这样同时打开这两个装配体会报错吗

网友:
我记得可以打开。你试一试就知道。
听你的意思,两个装配体部分零件是共用的。
共用的这些零件不应该复制到两个文件夹中。A2需要共用零件时,去A1里面找,这样改一个,2个装配体才会一起改呀

网友:
装配体不会  但是你单独打开两个零件 就会

网友:
不知是什么挡住了楼主亲自试验的脚步

网友:
能打开,但是先打开的文件(零件)会替换后打开的文件(重名零件)

网友:
与其问,不如动手试。
拿来主义不见得香。

网友:
这样总装打不开,子部件是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