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轴移动调节

楼主(2021-10-20):
如图所示 不明白他这个调节的原理,
1.推拉杆和固定环之间的孔怎么连接? 用销吗? 用销不会掉落吗?
2.双螺母是不是拧左边的推拉杆就会左右移动? 然后右边的螺母再固定死?
3.图二为我画的 大家看下是否可行

网友:
弹簧圆柱销敲进去之后基本不会掉出来,取出来还要用东西投
两个螺母我估计左边一个是和固定块焊接在一起的,右面一个起到锁紧作用
这种是针对滑块式带座轴承的一种很常见的安装结构
现在轴承厂家一家都有专门的配套安装件卖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找个轴承厂家的样本翻翻,有使用案例的

网友:
我也没看懂是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