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后车加工过程易崩刀

楼主(2021-10-20):
我们做了一款产品,材质40Cr,调质硬度(29-36)HRC。在车加工时很易崩刀(正常一个刀尖加工200件,这批只加工10件)。检测了硬度(34-36)+金相(3级)都合格。材质包括其它金相都没有问题,想请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情况,若材料没啥杂质的话,那就是刀具的原因。使用YT15类硬质合金基体的涂层刀片试试。

网友:
第一刀具问题,第二就是材料硬度不均匀,费刀

网友:
材料硬度不均

网友:
材料硬度不均,热处理有问题

网友:
刀刃材质里面有缺陷

楼主:
我们分析过,发现调质过程有增碳,导致表面硬度不均匀,引起车削过程崩刀。

网友:
检查热处理过程

网友(2023-03-22):
如果刀片及其他参数没有改变,应该是热处理硬度不均匀 或局部过硬

网友:
淬火硬度要尽可能均匀化,保证回火充分,调质硬度走中下限,刀具选择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