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应力

楼主(2021-10-20):
材料的工作应力大于它的疲劳应力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疲劳应力是周期性变化的应力,如果工作应力是固定的那两个力没关系,如果工作应力也是周期性变化的应力,那会影响零件寿命。

网友B:
这么说吧。
如果一根轴,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处于交变应力作用下,工作应力如果大于疲劳应力,时间长了轴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吧。
如果一根轴,一会正转一会反转。处于交变应力作用下,工作应力如果大于疲劳应力,时间长了轴会 ...

对,工作是交变应力,那请问那设计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最大工作应力小于材料疲劳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疲劳应力是周期性变化的应力,如果工作应力是固定的那两个力没关系,如果工作应力也是周期性变化的应力,那 ...

工作是交变应力,设计是否需要考虑工作小于疲劳应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工作是交变应力,那请问那设计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最大工作应力小于材料疲劳应力

是的,要小于的。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关系

网友:
那肯定会在不知什么时候崩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