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类型材是哪个系列,有选型资料请发送一下,谢谢

楼主(2021-10-20):
社区各位大佬

    请教一下,图片这类皮带输送型材高度可以皮带可以横穿,型材本体可以直接固定,请问这是哪个系列型材,或有选型资料的话也请发送我邮箱:595086661@qq.com,谢谢

网友A:
勾个截面草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个截面草图啊

只有图片和视频

网友B:
大公司的话可能自己定的铝型材,自己做的话看样子用3090铝型材代替都可以,两侧自己加工零件固定从动轮,下方固定主动轮和电机,你这一个尺寸都没有很难给你找啊,至少这个型材截面宽和高要知道吧,知道这个尺寸就可以多找几个铝型材的厂家问问,基本能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公司的话可能自己定的铝型材,自己做的话看样子用3090铝型材代替都可以,两侧自己加工零件固定从动轮,下 ...

可惜只有视频,疑惑的是下层皮带隐藏式的

网友C:
光伏行业自制型材,两侧的板有一个是活动的,可以抽出来的。截面类似于C字型吧。忘了说了,这是后道组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伏行业自制型材,两侧的板有一个是活动的,可以抽出来的。截面类似于C字型吧。忘了说了,这是后道组件用 ...

厉害,是光伏用的,哪里能找到选型资料呢?

网友:
找到了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是光伏用的,哪里能找到选型资料呢?

没有选型资料,这个型材都是各家开模的,每家细节处都一样,但是整体结构都是大同小异,还有这个输送线除了轴其他全是开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选型资料,这个型材都是各家开模的,每家细节处都一样,但是整体结构都是大同小异,还有这个输送线除 ...

方便加个联系方式嘛,这行业后续可能还需要多请教您。
或是方便的话,您加下我微信:18823391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