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上的标注问题

楼主(2021-10-20):
第一张图,画圈处标注是表示一个端面与基准A垂直?还是两个端面与基准A垂直?
第二张图,基准A没有与尺寸箭头对齐,是书上有误吧?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其实这里面都可以对也都可以说错,尺寸线对齐的时候表示B这个尺寸的中心线和A基准垂直度0.02,不对齐的时候表示所标注的那个面与基准A垂直度0.02,你自己理解下他到底要求是哪个就应该标哪个!

网友(点评):
二楼的解释是对的,不过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区别标注

网友(点评):
那这里是表示B这个尺寸的中心线与基准A垂直? 我查了一些资料没有找到针对这个的说明

网友(点评):
论坛搜 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 这本书里面有具体说明 具体在126页和127页可以参考着看一下。

网友:
中心要素对准尺寸线。。。

网友:
基准要素是中心要素还是轮廓要素,感觉都有理吧,要咨询一下搞计量的,一知半解,我一直标的中心要素

网友:
翻翻国标,不需要你去研究为什么,需要你知道标准并牢记

网友:
两个都会让人产生误读。

网友:
第一张图标注表示右侧面与基准A垂直。

网友:
很细心呀,论友们

网友:
他们也很多错误的,我用他们软件导数模被坑了好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