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链条如何涨紧

楼主(2021-10-20):
如图所示,A1轴固定,但A2轴上面除了链轮还有带轮,A2的调节是为了涨紧皮带的。 但是调节了A2的左右位置,满足了皮带涨紧,但链条的涨紧如何保证呢?
   只靠一个涨紧轮B感觉有点不行吧?该如何设计?

网友:
主动轮、旋转方向跟涨紧轮的关系,涨紧距离要明确。

网友:
A2的移动会影响链轮的涨紧,个人理解能否带传与链传分开使用涨紧。

网友:
由于A1轮固定,A2上有链轮和带轮用调节两轮中心距的方法不可行,图中在B位置设置涨紧轮也可以。

网友:
一个涨紧轮足够了

网友(2022-04-14):
一个涨紧轮可以,但是要根据旋转方向确定涨紧轮的位置

网友:
最好在B的对面加一组张紧,皮带是什么带,同步带和链条同时用靠一侧有可能调不紧的,可能性很大;一根拉紧后,这时轮和轴是不会动了,你调另一根只有同时调2侧带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