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杯子固定方式

楼主(2021-10-20):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先说下条件,杯子本身是玻璃的容量在1L左右,杯口为了防止磕碰用PPO做了一个杯托,上面白色的盖板是PC做的,两者本身没有任何连接方式,正常摆放肯定没问题,但是在盖板之下会有水(水箱未画出),由于浮力的影响整个水杯会向上浮起。

1.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螺纹连接,但出现一个问题,下面的水不是常温,会加热,冷却,由于热胀冷缩的关系,我们的杯托边缘都有一个倾角防止热胀冷缩拿不出来。

2.之后的方案是采用米思米的碰珠连接,效果很一般,而且凭手感无法确认是否到位固定,(老板意思最好可以听到 "科登"一声)

3. 再后来想用旋钮销钉的方式完成,效果做出来了,但加工难度太高了,由于原因1整体杯托有倾角,所以基本都需要上4轴做,又被老板否了,后来陆陆续续采用了一些结构都不是很满意。

不知道大侠们有什么高见吗,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杯子固定取出的频率都很高,之前旋转销钉老板一直在质疑PC与金属销钉旋转挤压的寿命。

网友:
最简单的方案:你换成塑料材质的销钉呗、

如果让我做,我会在盖板上弄一个压紧的东西。可以用气缸整体压紧。

网友(点评):
生活日常 产品你气缸?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有啥高见吗~~~

网友:
磁吸?或者参考三联件杯体拆装结构?方法挺多,主要看你们领导想要什么

网友:
应该是想得太复杂了,简单点,两个螺钉钉在板上,栓上一根橡皮条,取放的时候扯起橡皮条,杯子塞进去后,橡皮条压在杯口上。再要么弄个弹簧钢片,一端打个孔固定在孔上,不要固定死,让弹簧钢片可以以孔为中心旋转,另一端要么装个拉环,要么直接折弯打个大点的孔,用于手拉。
如果觉得太简陋,那就装个带扭转弹簧的铰链装到板上,并一片上装塑料的压板,压板上最好装个拉环,方便拉起。不知道我说得清楚不清楚
如果杯子放进去之后杯口上不能有遮挡的话,要考虑把杯托做的大一些,或者直接伸出来一块做成一个手柄用于杯子的拿放,压就压在手柄上

网友(点评):
大侠还是很聪明的 目前市场上主流的办法就是用这种办法固定的 我司目前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固定 但现在老板想选求一种 不要盖板上追加机构 旋扭或者其他方式实现固定的方法

网友:
我觉得,可以考虑水的作用。让某个东西,比你杯子先接触水,驱动一个机构,旋转去挡住你杯子。脱离水环境,靠自重回落,挡位回旋不影响杯子取放。

网友:
杯托边缘都有一个倾角防止热胀冷缩拿不出来,的意思是有拔模角度?

网友(点评):
是的 这个拔模角度很恶心 是上一位工程师设计的 在他基础上修改这个设计

网友:
安装板上能不能沿杯子半径方向切一个缝?可以自行调节热胀冷缩。

网友:
装满了,会不会掉底

网友:
白板上开口,杯托加个凸起,放下去转一下,好多塑料盖子的固定方式,不知道适不适用你们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这个是我们最初的方案 这个凸起跟开口精度要求高得可怕 差5个丝就会导致安装很紧或者很松

网友(点评):
问题是不需要这么紧啊?或者类似压板压工件,做个弹簧压板,直接在白板上压杯托(上端面)

网友:
弄个旋压装置。

网友:
在强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用塑胶件连接固定的常用卡扣结构,比如说手感扣结构

网友:
主任让你下班来下办公室

网友(点评):
哈哈,逗笑我了。

网友:
上面做个旋转压紧气缸

网友A:
做个厚重的杯子,大于自身浮力,就可以了。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A:
做个厚重的杯子,大于自身浮力,就可以了。

赞成这个方案,可能是之前设计师忽略了水的浮力。

网友:
在拖口加一节硅胶套

网友:
贴一层硬质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