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求助

楼主(2021-10-20):
这是个定尺机的解释说明,从"note:"开始翻译,请大神们翻译,谢谢

网友:
给您一个渔吧
电脑安装一个翻译软件,如网易有道词典,手抄或使用软件的截屏翻译功能。
如下是机翻的内容
[注:用于限制气动执行机构,第366项。行程前/后与调整螺丝,以CAM最低,RAM是3mm超过滚子道盖和最高,RAM是3mm超过滚子顶部。]
然后加上一点英语基础、图文对照、机/结构分析……估摸出个八九不离十的意思。
附件是软件使用的效果图。

网友:
截图翻译对文件的文字质量有一定的要求。机翻结果的二次“翻译”就看楼主了。
另:要是这个结构图能发个完整的,会对后面想帮你的高手(机械专业  英文好)有帮助。

网友A:
哈哈哈。楼主问这个问题,有点暴露年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楼主问这个问题,有点暴露年龄了。

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因为求翻译而暴露年龄这不合理呀

网友(点评):
说明微信玩的不溜。。。。

网友(点评):
明白了。。。这不经意间就暴露了。。。

网友:
给你说的最简单的办法,截图后用微信翻译。

网友:
都是有才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暴露年龄呢?因为求翻译而暴露年龄这不合理呀

那你猜猜我多大

网友:
用百度翻译呀,好方便的

网友(2021-12-07):
我也分享一下对于没法复制的文字进行翻译的方法。
. v" K1 j' s. W4 nQQ功能里面有个翻译,对着这些没法复制的文字,拍照,然后提取需要翻译的文字,发到电脑上,用Deepl网站进行翻译,这样翻译出来的结果能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