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解惑

楼主(2021-10-20):
疑问解惑:原为直接传动,改为通过使用减速比,能否降低原动机功率?答:个人理解不能,虽扭矩减小,但是转速提高了,扭矩减小的比例等于转速提高的比例,电机功率不变。

网友:
功率意味着能量。能量不会无缘无故消失的。功率不变,扭矩高,转速低。扭矩低,转速高。

网友:
功率不会降低,有传动损失,需要的功率只会更多

网友:
这个类似 手挡车 1档牵引力最大

网友:
原动机没法改变参数了?

网友:
功率传递只有机械效率会影响它的值,减速比,加速比不影响功率。

网友:
增加功率,直接传动效率高于间接传动效率的。

网友:
功率不会改。其他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