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RGV驱动功率

楼主(2021-10-20):
各位大佬下面的这个小车怎么计算电机功率

网友A:
AGV 吧,还有RG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GV 吧,还有RGV?

RGV是有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V是有轨的

网友C:
行走还是顶升?

楼主:
怎么没有显示图纸啊,附加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走还是顶升?

水平行走的

网友D:
兄弟,你是不是图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是不是图传不上来。。

是的,没显示
但是旁边有个只看大图,点开应该可以看。最起码我自己可以看

网友:
据我的经验,200轮子用的都是1000W往上的功率

网友C:
钢制车轮和钢制轨道的摩擦系数取0.05  算出来P=0.75KW  用4级直流电机1500转的话,需要加个i=15.6的减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制车轮和钢制轨道的摩擦系数取0.05  算出来P=0.75KW  用4级直流电机1500转的话,需要加个i=15.6的减速箱

我是用这个公式计算的,其中阻力=摩擦力+加速度外部合力,不知道是否正确,总感觉不符合实际;
而且实轮子和钢轨之间是滚动摩擦,直接去0.05的摩擦系数是不是也有问题;
再考虑到轴承间的摩擦及传递效率,实际用的电机应该比0.75kw大,但是打多少放多少的安全余量又怎么计算?

网友C:
不用余量。我之前做的满载1500kg的穿梭车行走电机550w,给你做个参考

网友(点评):
请教启动和刹车这块会不会打滑,也就是怎么知道摩擦力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余量。我之前做的满载1500kg的穿梭车行走电机550w,给你做个参考

谢谢,能分享一下你们的计算过程吗

网友E:
这个有成功案例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成功案例的啊

以往都是凭经验估算的,想知道准确的理论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