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速从+N到0再到-A的无级变速器

楼主(2021-10-20):
如题,真诚向各位大佬请教,是否有转速从+N到0再到-N的无级变速器?也就是说输出转速能够从正向高速到正向低速再到停止,然后到反向低速、高速,这样的无级变速器有吗?谢谢!!!

网友:
CVT

网友(点评):
自古人才出二楼

网友:
笑死我了 自古人才出二楼

网友:
二自由度行星齿轮传动

网友A:
能不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并考虑启动后的加速和停止后的减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控制电机正反转,并考虑启动后的加速和停止后的减速影响。

谢谢!我是想把它用在四驱拖拉机上。用它做转向使用。可以实现较小的转弯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