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的25深孔 201不锈钢材料为什么孔加工不正

楼主(2021-10-20):
高速钢钻花 感觉排屑槽降低了钻花的刚性 容易弯曲

你们加工类似这样的 都会使用啄钻程序吗

还是主要钻花的问题

网友:
改结构行不行 不锈钢黏刀太厉害了 细长孔 改成台阶孔

网友A:
铁削排出时加大了钻头的切削阻力,所以会导致钻头弯曲

网友:
你都已经说了啄钻那就啄钻呗。25深的孔你可以试试用30长的钻头。

网友:
若是棒材上钻孔,可是用深孔钻,φ4.3钻通孔200mm-300mm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削排出时加大了钻头的切削阻力,所以会导致钻头弯曲

可能机器也有点关系吧 斜轨排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机器也有点关系吧 斜轨排刀

刀具在不在中心上是可以测量的,打表测试主轴与钻头的同轴度吧

网友:
不锈钢是很难加工的,这个没办法,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