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过来,这种机构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10-20):
升降气缸大概15秒动作一次,行程30,负载也不重,手指气缸夹取的物料不到1斤,因为重心不在两直线轴承连线中间,担心直线轴承和光轴不耐用,懒得去算寿命,麻烦各位大神预估一下寿命如何,另外机构合理性也可以提出建议

楼主:
补充:改机构作用是从模具内取出产品,放于斜坡料道上,手指气缸的作用是夹产品水口,两条细长杆的作用是支撑产品

网友A:
看不太懂,小蓝要在小绿上滑动吗?滑块固定,然后导轨运动吗?

网友B:
按我之前踩过坑,偏载的能上直线导轨就不上光轴。看你结构,后面可以立块板装直线导轨

网友C:
屏幕截图 2021-10-20  这两杆干啥的我看可以去掉。

网友D:
那两个细绿杆属于多余的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杆干啥的我看可以去掉。

小蓝通过这两个绿杆跟小红连起来了,然后上面那个气缸的动作就有了推动的对象,去掉了的话上面的气缸变成推空气了。。。
但是我还是没看懂这机构怎么运动,感觉会乱。。。

网友(点评):
哦,看清楚了

网友:
你要是担心,就把黄色那块板做长点,在左侧也做一个和右侧一样的结构。我记得,直线轴承,有一个数据是  关于弯矩的,你可以直接咨询供应商,他们也会给你算。

网友:
看球不懂

网友:
水平有限,看不懂,不猜了

网友E:
后面空间够,黄色那块板加长,增加配重

网友F:
气缸没支撑,俺也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杆干啥的我看可以去掉。

这两杆不能去掉,手指气缸进去夹住产品水口,这两杆要伸进去托住产品,因为这个没精度要求,杆本身负载也轻,所以没用滑轨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缸没支撑,俺也看不懂

有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之前踩过坑,偏载的能上直线导轨就不上光轴。看你结构,后面可以立块板装直线导轨

想过用线轨代替直线轴承,但该机构动作频率不高,没精度要求,而且客户要求尽可能节约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太懂,小蓝要在小绿上滑动吗?滑块固定,然后导轨运动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细绿杆属于多余的约束。

不是,注意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细绿杆属于多余的约束。

不是多余的,担心手指气缸夹不稳产品,用来托住产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空间够,黄色那块板加长,增加配重

这方法好

网友:
议将光轴改成导轨。

网友:
15秒一次,基本上可以随便整了,我们的设备上很多机构超级不合理,甚至是机械设计的大忌,结果一天就动作一两千次,晃晃悠悠一两年偶尔坏一次,再拖一两年就淘汰了

网友:
平衡一下重心 另一边做个小配重呢

网友:
如果仅仅是为了增加刚度,不如将导杆去掉,整体导向结构换成两条微轨导向,刚度好,稳定性也好

网友:
这气缸行程较长,缸径也较小,这伸缩起来肯定会卡顿的!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

网友:
没看懂,,就提一个,这么长行程的气缸,建议 前后加各加一个油压缓冲器,靠谱点,不然推出去和拉回来撞击很大,即使加调速阀也要个油压缓冲器好一点

网友:
在另一个方向加一个配种,使重心在两个导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