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21-10-20):
通过同步带传输,线体长度2000mm,同步带长度4400mm,客户要求速度要达到1.5~2m/s,我选的同步轮直径70mm;
计算是:
v=nl=1350*3.14*0.07=296.73÷60=4.9455m/s;
用3比的减速机;v=1.65m/s;

说明用调速电机,用70mm直径的同步轮速度可以达到要求速度;
T=Fs=100N*(0.07÷2)m=3.5Nm
需要3.5Nm的电机;
P=Fv=100N*1.65m/s÷1000=0.165kw 约200W就够了;

但是供应商给推荐的是400W电机;我这个计算方式哪里出了问题哦,头大;

网友A:
计算出力矩 在加速时间0.1s的时候,安全工况2的时候 力矩也要达到4.36N.M 。  电机参考安川选型手册  ,惯量比计算得出29  ,符合选择。供应商计算是对的

网友B:
你那100N的力是从哪冒出来的

网友C:
负载呢,你拉了月亮还是太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100N的力是从哪冒出来的

100N就是负载的10KG
因为用同步带,所以传动效率我就没算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呢,你拉了月亮还是太阳

负载是10kg,同步带传动,98%的效率,我就没算

网友D:
负载10kg,你算100n。你同步带是竖直方向运动吗?

实际的扭矩也应该远大于算出来的扭矩,因为皮带张紧后要受到预紧力。一般输送线算出来的扭矩我们这都要X2,最后算出来的功率还要往上靠一档

网友:
力有问题

网友E:
电机功率用T=9550*P/n计算,你计算P的式中用的F不是电机轴端的拉力,还有v是沿力的方向的速度。

网友F:
算的没有问题只是供应商选的安全系数较大,而且200W400W的电机价格差不了很多如果供应商选了一个200W的电机可能出现带不动还不如直接选一个400w的实在。电机选大不选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N就是负载的10KG
因为用同步带,所以传动效率我就没算进去

楼主 你不算摩擦力? 加速时间是几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出力矩 在加速时间0.1s的时候,安全工况2的时候 力矩也要达到4.36N.M 。  电机参考安川选型手册  ,惯 ...

这么详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不算摩擦力? 加速时间是几秒的

因为传动是同步带传动过的,而且负载也就是8kg,我就算了10kg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10kg,你算100n。你同步带是竖直方向运动吗?

实际的扭矩也应该远大于算出来的扭矩,因为皮带张紧后 ...

是我的错,我应该贴图出来的,实在是太懒了,,哈哈
是用同步带水平传送的,负载最多也就8kg,我给算到10kg,就相当于是把摩擦啥的都算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功率用T=9550*P/n计算,你计算P的式中用的F不是电机轴端的拉力,还有v是沿力的方向的速度。

就是两边的同步带,传送夹治具,但是客户要求长度要2m,速度1.5-2m/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的没有问题只是供应商选的安全系数较大,而且200W400W的电机价格差不了很多如果供应商选了一个200W的电机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不算摩擦力? 加速时间是几秒的

是个调速电机,不用伺服或者步进,没有加速时间一说。

网友A:
我发现 你这道题目 不对 。  我昨天算出来力矩要4N.M  。400w的电机 力矩是不够安全的 ,今天我又问几家供应商 他们推荐我都要2kw的电机了,而我算出来伺服电机电机 1kw就能符合  。我好奇这供应商的400w电机能用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 你这道题目 不对 。  我昨天算出来力矩要4N.M  。400w的电机 力矩是不够安全的 ,今天我又问几家供 ...

如果按照功率公式计算选型 。 P=FXV    F1=umg(摩擦力10N)    F2=MA (加速力165N)     速度1.6    P =175X1.6X3/0.9=933W (安全工况K3  效率0.9).  昨天补充一下 ,普通电机 也有加速时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 你这道题目 不对 。  我昨天算出来力矩要4N.M  。400w的电机 力矩是不够安全的 ,今天我又问几家供 ...

我打电话给供应商,说他们只算速度,而且还是靠经验来的,不算转矩;我给出我的这个公式,他说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功率公式计算选型 。 P=FXV    F1=umg(摩擦力10N)    F2=MA (加速力165N)     速度1.6    P =1 ...

就只是普通的传输,就像输送皮带一样的,传输用,只不过我用了同步带,加速时间不考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不算摩擦力? 加速时间是几秒的

就普通皮带的那种传输方式,只不过我用同步带去传输;
负载最多也就8kg,我给算到10kg,到不了8kg的,2公斤算是浮动,我也就把摩擦力省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只是普通的传输,就像输送皮带一样的,传输用,只不过我用了同步带,加速时间不考虑吧

严谨算法  都还是算力矩的 ,实际 也不清楚  你的情况 ,图片是我利用东方马达选择的是调试电机计算的力矩,也差不多4N.M。我也很好奇 后面400w的电机 用的如何,听从供应商的比较好 ,后面有问题 还可以直接联系供应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谨算法  都还是算力矩的 ,实际 也不清楚  你的情况 ,图片是我利用东方马达选择的是调试电机计算的力 ...

感谢,感谢,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照功率公式计算选型 。 P=FXV    F1=umg(摩擦力10N)    F2=MA (加速力165N)     速度1.6    P =1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么长的传送带,电机选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