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螺纹孔标注 怎么精简螺纹孔标注。

楼主(2021-10-20):
solidworks 螺纹孔标注  怎么精简螺纹孔标注。
图示 有螺纹孔及螺纹底径。
怎么取消螺纹底径?

网友:
需要改文件、具体百度即可

网友:
沉头孔有这标注很正常

网友:
直接用标尺标准螺纹就不会出现底孔。

网友:
修改孔标注样式,然后直接改ISO类别就好,改太多很累的

网友:
合并后自己手改呗

网友:
修改孔标注样式文件,我有修改好的

网友:
简单点,就直接改,或者不用SW的孔标注,当做普通拉伸孔拉个尺寸自己标注

网友:
calloutformat.txt文件修改

网友A:
这个标注是简化的,单只针对通孔

标注显示

标注显示

异形孔标注文件

网友(点评):
回复扣10分,什么逻辑

网友:
你如果是用M螺纹标注,它就不会出底径的啊

网友(2022-02-16):
不想带这个的,智能尺寸手动标注就行了,不用孔标注了,或者孔标注以后看能不能在左边把不需要的删掉

网友(2024-11-09):
引用 网友A:
这个标注是简化的,单只针对通孔

感谢分享,试试

网友:
不用孔标注

网友:
想精简就自己用智能标注自己标,想省事就插入 、注解,孔标注,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