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2021-10-21):
这个地方料来的太密了,容易卡料,大佬们怎么解决啊

网友:
间隙过大,势必卡料 间隙调小,让料只能竖着 不能歪斜 入口倾斜度改陡一点

网友:
加个振动结构

网友:
抖一抖啊

网友:
图中看不到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
间隙调小一点,最增加个振动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间隙,下面加直振,如果前面来料是振动盘的话,把振动盘电流调小点,减慢来料速度

客户要求1秒一个  减慢前面振动盘这个就不会卡

网友:
导向槽做的光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