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心机开粗槽刀磨损太快怎么办

楼主(2021-10-21):
津上205槽刀g75开粗,304f不锈钢,磨损太快怎么解决

网友:
转速打低

楼主:
转数打的多少合适啊,目前1500转

楼主:
转数打到多少合适啊,目前1500转

网友:
切削液降温的位置要准确,保证能充分带走热量

网友:
进刀量小点吧

网友:
304F料很好车的。解决了不,我们做刀具方案,可以定做,3c镜头环小零件,汽配件刀具都有成熟方案,拿来就可以用的。加我

网友:
G75开槽吗,首先刀片牌号得选对呀,然后确定转速,进给,冷却没问题,还有中心高要调好,不然槽刀很快就崩刃。

网友(点评):
刀具是京瓷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