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motion问题

楼主(2021-10-21):
SolidWorks的motion问题,如图,重力300kg,两个拉力我设为两个线性马达,然后分析,结果力怎么这么大,两万多牛

楼主:
还有怎么设置初始位置,新手求

网友A:
绝对错了,你线性马达设置什么参数,等速的话,合力为零,哪来的反作用力,再说求反作用力要设置作用在哪个零件上的,你选哪个零件了,最关键的是你不会求力,竟然认为自己会设置运动仿真,最后求得的结果是正确的,这逻辑上成立吗

网友:
是不是某个单位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错了,你线性马达设置什么参数,等速的话,合力为零,哪来的反作用力,再说求反作用力要设置作用在哪个 ...

大哥,中间我设了力3000N,向下,在两个马达的作用下,自己算马达应该是1500N

网友:
首先你得设定固定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