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许用扭转切应力请教

楼主(2021-10-21):
最近设计一个传动轴,轴径3.5mm,1600rpm,2.6kW,根据手册扭转强度公式计算材料许用扭转切应力1200MPa左右,而手册建议的常用材料40Cr,42SiMn最高许用值才55MPa,大佬帮看看计算有问题吗?有这样的材料吗,比如感兴趣65Mn,许用扭转切应力应该是多少,上哪能查出来呢。

网友:
许用应力包含着安全系数,只要工况需要,多大都是合理的

网友:
你单位搞错了吧,应力的单位是N,材料强度要乘以横截面积才是应力。轴够粗,啥材料都行

网友:
单位有误

网友:
兄弟,你确定是3.5mm的轴?????

网友(点评):
3.5mm的轴,你用多大的键呀???神器的轴径

网友:
轴径多了一个小数点?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确实是3.5mm,特殊场合,也可能估算关系功率没那么大(实际值有待试验证实),我也觉得很难,暂且不管功率的事,大佬们有推荐材料吗,顶级的那种?

网友A:
轴径3.5mm……40Cr可以轻松掰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径3.5mm……40Cr可以轻松掰弯

玩具电机上面的轴都是这么粗,掰不动啊

网友(点评):
玩具电机才多少w。这家伙要驱动2.6KW~~

网友:
你找个电机样本看看2.6KW,1600rpm的电机是多少轴径。你想想他们卖产品的轴径越细越省成本,他们敢做像你这么细的轴径吗?

网友:
轴太细了,负载就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