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问题都可以在此帖留言,看到就会回复

楼主(2021-10-21):
本厂拥有十几年砂轮生产经验,大部分使用环境都遇到过,如果对材质磨削砂轮不知道怎么选择,或者使用效果不好都可以在此帖留言,看到会一一解答!

网友A:
请问磨钨钢切刀类,要求光洁度Ra0.2,平面度0.005,400mm长度刀口无蹦缺(不考虑设备及操作人员问题)选取什么砂轮。主要是针对钨钢材质刀口蹦缺问题,砂轮应该大概选什么材质?多少目?或者什么品牌砂轮更有应对经验,可以给出类似加工的技术支持?

网友B:
钨钢的话,一般工艺是金刚石砂轮磨削后,留下合适的研磨余量,粗糙度0.2的面得人工研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钨钢的话,一般工艺是金刚石砂轮磨削后,留下合适的研磨余量,粗糙度0.2的面得人工研磨。

磨削和光洁度不是最大难点,主要是针对钨钢刀口崩缺问题,试了很多砂轮,不同的目数的砂轮对刀口的蹦缺不良率影响很大。

网友:
你这刀口的蹦缺估计就像3#说的砂轮过后还要研磨。

网友:
砂轮方面,看好多厂家把白刚玉和棕刚玉混用,大神讲讲差异

网友:
常用都是多少目的?

网友C:
圆桶状产品,外径43,内经35,磨削长度30,材料SCM420H,硬度HRC35-45,工艺是涨内经,磨外径,技术要求 :外径公差0.016,外径粗糙度RZ2-4,
问题:砂轮用什么材料,如果满足技术要求,多少件需要修磨一次砂轮

感谢回复

楼主(2021-11-30):
引用 网友A:
请问磨钨钢切刀类,要求光洁度Ra0.2,平面度0.005,400mm长度刀口无蹦缺(不考虑设备及操作人员问题)选取 ...

钨钢硬度大约在90HRA建议使用
陶瓷结合剂金刚石砂轮 、树脂结合剂效果会差一些,
光洁度RA0.2很好达到,400目。
如果要用普磨,用绿碳化硅砂轮  硬度选择 J 或者 K  120目即可达到RA0.2,普磨需要修整,耐用度不及金刚石砂轮但是便宜。
讲实话RA0.2一道就可以完成,很轻松。
如果需要精抛,可以选择树脂SG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桶状产品,外径43,内经35,磨削长度30,材料SCM420H,硬度HRC35-45,工艺是涨内经,磨外径,技术要求 : ...

RZ2-4换算RA是RA-0.4这精度要求不算高,金刚石砂轮要300目,白刚玉80/100目即可,
合金钢一般用金刚石砂轮、白刚玉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RZ2-4换算RA是RA-0.4这精度要求不算高,金刚石砂轮要300目,白刚玉80/100目即可,
合金钢一般用金刚石砂 ...

谢谢你,有进一步问题再来

网友(2022-04-10):
前辈好,目前在做一个实验,但是因为实验和研究所设备限制,需要自己设计一款杯型砂轮,有前人的基本尺寸参数,但是不太清楚同轴度、公差等怎么选择,不知道前辈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推荐一下

网友(2022-11-08):
0.25-0.5的螺距的砂轮怎么选?材料gcr15硬度55HRC

网友(2023-02-20):
请问对砂轮做原材料检测,检测硬度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们用的是24号的粒度,感觉用喷砂硬度计检测很不准啊

网友D:
请问对砂轮做原材料检测,检测硬度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们用的是24号粒度的砂轮,感觉喷砂硬度计检测的很不准啊

楼主(2023-10-15):
引用 网友D:
请问对砂轮做原材料检测,检测硬度有什么好的方法吗,我们用的是24号粒度的砂轮,感觉喷砂硬度计检测的很不 ...

喷砂不准你找个标准玻璃打一下  调整喷砂机就可以了啊  我们常年都是这样操作的  但是这种精密计量器具按道理每年是要送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