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配合的长度

楼主(2021-10-21):
齿圈孔套在轴承过盈配合的重合长度,这个有什么标准吗?

网友:
那肯定是配合面全部重合啊,不然配合面搞台阶?

网友:
没听说有过盈配合长度标准。配合长度对过盈配合的质量会有影响。你查查这方面的文献。

网友:
都过盈了,还说重合长度,那零件精度得差到啥程度啊。

网友:
估计你是想问轴上过盈段的长度吧?和齿圈宽度一样,前面非工作面直径略小,不要一整段都是过盈。

网友:
问题很奇怪。这个结构的主导因素难道不该是轴承吗?轴承的配合哪有不是全长的?超出轴承长度还谈什么配合?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两个零件同时配合轴承内圈或者外圈吧,长度不要太离谱就行。

网友:
这个长度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