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看一下,黄色蜗杆可以挂住紫色齿条吗

楼主(2021-10-21):
(图片)

网友A:
一个剖面图怎么能知道挂住挂不住,再说你这结构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剖面图怎么能知道挂住挂不住,再说你这结构不对啊

结构那块不对,劳烦指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构那块不对,劳烦指出

另外,这个不是剖面图,是蜗杆齿条传动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直齿齿条吗

网友B:
挂住!挂住?是自锁吗?是自锁吗!

楼主:
谢谢大佬答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住!挂住?是自锁吗?是自锁吗!

挂住的意思就是啮合而不掉落,自锁的意思是不再转动,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不可以吧。蜗杆有端面模数和轴向模数,从你图片看,齿轮是直齿齿轮,没办法啮合。

网友D:
模数一样,就可以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挂住的意思就是啮合而不掉落,自锁的意思是不再转动,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那就是说:蜗杆转动,齿条在蜗杆上跟着上下移动,在没有任何依托的情况下不掉下来?
齿条没有任何导向而不掉下来,不可信!

齿条至少也得有一个导向槽(孔)之类的呀!
有,则不存在挂住的问题——根本跑不了;
没有,也不存在挂住的问题——根本呆不住!

网友B:
如果弄不明白就老老实实算每个件的自由度;
6个自由度,你没有限制的那几个就是允许其移动或旋转的。

所谓挂,简单理解就是只依附于这一个零件而没有其它约束,
那么图中的情形能形成运动付吗?
更别说齿条再去带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弄不明白就老老实实算每个件的自由度;
6个自由度,你没有限制的那几个就是允许其移动或旋转的。

大佬好,是有导轨槽的,你看看这样的结构可以实现上下运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吧。蜗杆有端面模数和轴向模数,从你图片看,齿轮是直齿齿轮,没办法啮合。
引用 网友B:
如果弄不明白就老老实实算每个件的自由度;
6个自由度,你没有限制的那几个就是允许其移动或旋转的。

大佬好,是有导轨槽的,你看看这样的结构可以实现上下运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吧。蜗杆有端面模数和轴向模数,从你图片看,齿轮是直齿齿轮,没办法啮合。

在它们的横截面上是相互啮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数一样,就可以嘛

嗯嗯,就是按相同模数画的

楼主:
嗯,谢谢大佬答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好,是有导轨槽的,你看看这样的结构可以实现上下运动吗

还是那句话,根据约束,算自由度;
一个导槽(最好是燕尾的)限制5个自由度,齿条可以(只可以)上下移动;
加之涡轮两端轴承固定,限制5个自由度,涡轮可以(只可以)旋转;
这种啮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不接入电机、减速机的情况下,要说齿条能不能随意停,要看压力角;要看摩擦系数;

在接入电机、减速机的情况下,如果电机、减速机能自锁,那么蜗杆就不存在因为外力反向旋转,齿条也就能随意停。

网友:
蜗杆上方还有一齿,直齿条无法动啊,是图不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