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

楼主(2021-10-21):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借贴问下这个机器脚板成本价多少钱一个
120✘120厚10个的铁板,
钻8个m10的半沉通孔,
一个高60直径25的圆管,攻一个12的丝,焊在铁板红色位置,

网友B:
一个轴用电机,另一个用链条或者皮带,加一个离合器

网友C:
这当然可以了,一进二出的减速机,两个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轴用电机,另一个用链条或者皮带,加一个离合器

谢谢您的解答,因为我的动作是一个电机控制输出,实现两轴同时旋转与停止,各自旋转角度为180度,实现旋转、暂停、旋转、暂停......,请问如何布置呢,能给点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当然可以了,一进二出的减速机,两个离合

谢谢您的解答!!这个想法我也想过,我的想法是中间采用一个电机加上一个双轴输出减速机,,减速机两轴各自再加上离合器,输出到两轴上,不知道可不可以,问题是离合器这个在机械方面的应用我不是很熟悉,离合器的开合用什么控制比较好呢,目前是想达到“自动控制”,请问液压离合器可以实现这个自动控制吗?

网友(点评):
这个要看你们用什么离合方便了,我们以前做的一个卷板机调整机构用就是的机械式齿离合,有的人用电磁离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问下这个机器脚板成本价多少钱一个
120✘120厚10个的铁板,
钻8个m10的半沉通孔,

材料成本:
材料用45#钢;
密度7.85
尺寸120*120*10单位mm
钢单价按8元算

120*120*10*10的负6次方*7.85*8=9.04元(不含表面处理费用和税费);

打一个孔,收费0.5-1元;按1元算,共8元;
方管没办法算壁厚未知;1米也就最多20吧;
共计约20+8+9=37元材料费;也只是估算,具体按供应商给的价格;

补充内容 (2021-10-22 15:04):
这里只算纯材料成本,如果正儿八经要做,30块钱都没人做的

网友(点评):
120*120*10*10的负6次方*7.85*8=9.04元,零切的话,这么一块料,这个价格去哪里也买不到, 人工费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贴问下这个机器脚板成本价多少钱一个
120✘120厚10个的铁板,
钻8个m10的半沉通孔,

这叫助人为乐吗?

网友A:
谢谢,听说别人做的70元一个

网友:
都可以,不同轴可以加个过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听说别人做的70元一个

70块是有的,一看和加工厂老板关系,关系好免费做都可以,还有一个看地区吧,华北那边感觉做东西是好像要比深圳这边便宜一些;在一个,就是如果量大的话,会更便宜一些的;

网友:
这是干嘛用的,看不懂。。

网友:
跟着长知识

网友:
看不清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