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关节臂三坐标测量同轴度的方法

楼主(2021-10-21):
公司买了一台关节臂三坐标,用于测量形位公差。在测量工件法兰面螺栓孔(法兰面的螺栓孔,直径为22mm,法兰面距离3米)同轴度的时候,按照厂家培训使用公共轴线为基准进行计算同轴度。但是结果非常小,研发部不认同测量结果,说按照共同轴线为基准线测量会缩小误差,不真实。
使用单轴为基准测量同轴度,测量结果又非常大,也不实际。
请求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研发人员,测量方法就是按公共轴线测量同轴度的。

网友A:
说服谁,设备就得这么用,不服研发部门拿出方案来,还研发部,有脸谈研发吗

网友:
图纸标的同轴度的基准就是作为测量基准。

网友B:
1、这种零件的螺纹孔同轴度测量就是共轴的,应为孔的长度太小,单个测量孔轴线误差很大。
2、单轴的同轴度测量是单个孔轴有配合要求的较长圆柱面,采用的测量方式。
3、螺栓通孔与螺栓的配合间隙至少有单边0.5mm以上,同轴要求应该很松的。

网友C:
他图纸要求的是什么同轴度啊?难道是法兰上每个孔都要对应,法兰上每个对应孔的轴线都必须在一条轴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服谁,设备就得这么用,不服研发部门拿出方案来,还研发部,有脸谈研发吗

研发部不相信测量的数据,就让车间用机床打表或走坐标系验证公差,做出来的结果和关节臂还不一样,导致买的设备完全不用了。

问题是打表和走坐标系发方法也不是测同轴度啊,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复测出关节臂测量出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也应该位置度吧

是什么位置度,孔与孔圆心的位置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图纸要求的是什么同轴度啊?难道是法兰上每个孔都要对应,法兰上每个对应孔的轴线都必须在一条轴线上?

图纸上没有标注基准,就只给了个公差值0.5mm。
测量这个同轴度的原因是这个斗经常断裂,研发部就分析可能是加工同轴度超差了。
我用公共轴线测出来结果没有超差,研发部就不认可,非要说用单轴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种零件的螺纹孔同轴度测量就是共轴的,应为孔的长度太小,单个测量孔轴线误差很大。
2、单轴的同轴度 ...

道理已经说了无数次,还是不认可。说是公共轴会把测量结果平均化,明明很大的误差,也会缩小。

而且就算装配明明没有问题,使用后开裂也要说是同轴度的原因,应该怎么解释同轴度没有问题,或者通过其他方法可以怎么同轴度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没有标注基准,就只给了个公差值0.5mm。
测量这个同轴度的原因是这个斗经常断裂,研发部就分析可 ...

大批量的工件么??同轴度要求高么?
可不可以做个类似于对手件的检具工装。把检具工装做好了,用关节臂测好同轴度,然后把工件弄上去,看看孔对的正不正
还有你用关节臂测这个件是怎么测的呢,如果和床子走的不一样,会不会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
我看我们同事用三坐标测工件都是先测基准。一般是找平面和定位孔,有了基准再去测工件。而且需要基准平台。看照片你这个什么也没有,你的基准是怎么找的呢?
而且看工件的样子,这个工件起连接作用,那么工件的这两个法兰基准面是不是有平行度要求。如果两个面不平行,导致连接以后工件出现歪斜????

网友E:
最新的ASME Y14.5 2018中都已经取消同轴度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靠理论去说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新的ASME Y14.5 2018中都已经取消同轴度了。

请问标准中取消了同轴度的概念,那么现在采用什么方法测量,代替同轴度说明2孔位置的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