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sto的气爪看参数不明白

楼主(2021-10-22):
festo的气爪看参数不明白?型号80的,单个爪子夹紧力应该与两个一样啊,就像我一个人推墙100N的力,夹紧力是100,两个人对着推,中间放块木板,那么木板收两个力,两个力都是100,夹紧力夹紧力还是100,怎么会翻倍呢。1613---3226

网友A:
你怎么不看看型号16的,那不是明显的2倍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不看看型号16的,那不是明显的2倍关系吗

我觉得不应该是两倍关系,应该是一样的夹紧力

网友:
是两倍关系,它的机械结构决定的。

网友:
里面有增力的机构

网友:
两个和一个的力确实应该是一样的。找费斯托的人问一下,确认是不是他们弄错了

网友B:
2个夹爪一起的夹紧力就是单个夹爪的2倍啊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一样,为什么会是两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夹爪一起的夹紧力就是单个夹爪的2倍啊

你一个手把一块木块压在墙上,比如你手有50N的力,木块受力50N,你两个手夹紧木块,木块两面还是受到50N的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个手把一块木块压在墙上,比如你手有50N的力,木块受力50N,你两个手夹紧木块,木块两面还是受到50N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个手把一块木块压在墙上,比如你手有50N的力,木块受力50N,你两个手夹紧木块,木块两面还是受到50N的 ...

要计算的是摩擦力,2个面都有摩擦力

楼主:
谢谢,觉得还是一样,有一个摩擦图和公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