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观检查

楼主(2021-10-22):
最近单位要求出一份外观检查的标准:机械加工件、非加工件表面要求、喷漆喷塑件、各种表面处理后的外观要求。
哪位高手单位有类似这样的标准或者手册啥的发给我看看呗,谢谢了

网友:
随便写吧,这些东西似是而非,又不能量化成参数;除非买专门的检测仪器,咱们做设备自动化,哪有那么高的要求;
钣金喷漆件只要基本的尺寸、厚度达到要求,表面没有沾污、没有磕碰变形、没有掉漆;
机加件只要尺寸按照图纸加工,该表处的表处,该拉丝 的拉丝,外形没有损坏,就可以了;
标准件只要外面没有损坏,型号对的上,就可以了,实际用了,出问题了,再找供应商协商解决办法;
反正我之前的公司就是这么高的

网友A:
公司品控严吗?不严的话这玩意根本就是形同虚设,最简单就是打样板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品控严吗?不严的话这玩意根本就是形同虚设,最简单就是打样板比对。

单位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想把这个文件补齐,所以需要有一份。

网友:
外观,最考验工厂管理水平。

网友B:
外观检查主要通过手摸,目视,简单检测仪器等手段检查设备表面和外观缺陷,……,外观检验因检验目标不同,检验内容和使用方法也不同。

网友:
有标准就得与人执行

网友C:
按标准来写吧。。。

网友D:
1:劳尔色卡2:粗糙度对比仪也可以买电子版的
3:手机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检查主要通过手摸,目视,简单检测仪器等手段检查设备表面和外观缺陷,……,外观检验因检验目标不同, ...

哥们,能给我发一份完全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标准来写吧。。。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才需要大家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劳尔色卡2:粗糙度对比仪也可以买电子版的
3:手机拍照

我要的是外观检查的标准,你说的粗糙度对比样块和色卡我都有。

网友(2022-01-07):
标准基本没用,就按图纸来,严格图纸每一个细节,养成习惯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是扯淡,通常让你出一份这样的,企业几乎都是形式主义

网友(2022-03-31):
最烦这个东西,做过一次再也不想有第二次,基本都是形式主义的

网友(2023-04-19):
再好的标准离开离开了产品和公司,变得毫无意义

网友:
麻烦的就是这些可以主观决定没具体量化的标准,它随时可以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判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