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滑轨滑块的选型

楼主(2021-10-22):
现在我的打算用4个HGH20CA在支撑这块板,整个重量约40KG,用缸径50的气缸推动,行程10MM,不知道行不行,单纯负重没事,我怕他会 扭

网友A:
气缸连接部位改为浮动连接,千万不要硬连接。。。导轨滑块4个没问题,慢慢调可以好,但是你的板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连接部位改为浮动连接,千万不要硬连接。。。导轨滑块4个没问题,慢慢调可以好,但是你的板平面度。。 ...

谢谢,板是打算铣

网友B:
1.气缸前面是要装浮动接头的;
2.50的气缸缸径差不多70+了,你这个板应该一米多了吧?
这么长一个板件,通过一个气缸去推,板前进只通过导轨矫正方向,精度高的导轨应该没问题,你这结构永高精度导轨属实浪费;
用带导向轨的气缸吧,
如果不用导向轨的气缸,那就只好用两个气缸推,Y接头接到两个气缸上;基本上能保证平推,不会憋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气缸前面是要装浮动接头的;
2.50的气缸缸径差不多70+了,你这个板应该一米多了吧?
这么长一个板件, ...

板长1500MM,是用tr系列的三轴气缸吗?

网友A:
铣也保证不了平面。。。会弯,截面比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也保证不了平面。。。会弯,截面比太大

咋办呀,板上我要放两个气缸,和定位销

网友:
换带导杆气缸即可

网友:
有点奇怪,这不就是一个浮动接头吗?为啥上面都在让加浮动接头
中间的两根导轨  需要离气缸近一点

网友C:
看你的厚度和长度,目测不超过10mm吧?长度也在500以上?要是对平行度要求不高可以,弯板是会有的可以让加工的矫直看看,我之前前出过内似的问题

网友D:
不会扭,心放肚子里
要注意4根导轨安装好,不憋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扭,心放肚子里
要注意4根导轨安装好,不憋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厚度和长度,目测不超过10mm吧?长度也在500以上?要是对平行度要求不高可以,弯板是会有的可以让加 ...

厚度16,长1500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我们设备从来没用过这么大的,都比较小,没尺寸看比例瞎蒙的先入为主了

网友E:
50的缸推的动,但惯性会比较大,需要在起点和终点增加弹性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的缸推的动,但惯性会比较大,需要在起点和终点增加弹性缓冲器。

好的。我主要不清楚滑块的选型

网友:
担心板子弯就加筋板

网友:
导轨和滑块的选型可以去上银官网,选择好安装方式,输入负载和尺寸,自动计算寿命,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