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想要自己做单板起重吊钩,大家有图纸吗

楼主(2021-10-22):
我在楼下贴一个自己画的吧 不知道合不合适,找不到现成的尺寸图..一张板5吨左右,不知道行吗这个

楼主:
看看这个  这是从别人那借来吊具时候 瞄着大致搞得

网友:
吊钩的图纸有了,还要确定材质和热处理工艺。起重设备关键件有标准可依。

网友A:
有限元模拟一下

网友:
你这个不是吊钩,是吊具。
一般是2个或4个一起用。
吊5吨没问题。

网友B:
周边用火焰数控切割,圆孔最好用钻床打孔。
再配上卡环(卸扣)和钢丝绳,或环链。

网友:
关系到安全的尽量不要自己弄,买合格的标准品。出了事就是安全生产事故。

网友C:
外购比你自己做还省钱信不信?

网友D:
参考像4#这样能找到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GB T 10051.5-2010 起重吊钩

谢谢谢谢 无限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像4#这样能找到的资料吧。

嗯嗯,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边用火焰数控切割,圆孔最好用钻床打孔。
再配上卡环(卸扣)和钢丝绳,或环链。

我们自己有激光的  用激光切,40厚碳钢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购比你自己做还省钱信不信?

我们是要做整套的啊 ,不是单做一个钩子...钢缆,板材,下料焊接这些自己有

网友F:
一般吊钩都是铸造而成的,你单单一块板,没刚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限元模拟一下

不会搞这个诶 ,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吊钩都是铸造而成的,你单单一块板,没刚度的!

起重机吊钩没有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