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圆盘旋转选用电机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21-10-22):
圆盘直径800mm,物料加圆盘重量300kg,转速10r/min,用减速电机和联轴器连接圆盘转动,请问电机功率如何计算?

网友:
圆盘方式不明,转动结构不明

网友:
有没有图呀

网友:
1 .东方马达选型计算   2.  计算转盘惯量+物料惯量+联轴器惯量   去匹配电机转子惯量   3计算力矩  ;计算 转盘惯量+ 物料惯量   计算角加速度  ,惯量x角加速度=力矩

网友:
给个手画的传动简图也行,减速机减速比是多少?

网友:
不知所云,有图吗?

网友:
感觉很重的样子,一定选圆盘结构吗

网友:
无非是算出电机传动轴所需的惯量和扭矩和所需转速再选择减速机和电机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样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