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装配体内,如何令两个零件保持同一高度?

楼主(2021-10-22):
请教:两个零件,互相不接触,如何令其在同一高度?如这两张图,上面的图中,带圆圈的草图是一个零件,另外那个实体又是一个零件。想让实体中的那个选中的蓝色横线,在下面图那样正视方向看时,与圆心保持在同一高度。也就是和下面图中的那条中心线处于同一高度。目前是做一个基准面和那横线重合,再将实体上的蓝色线也和基准面重合。请教是否有比较快捷的方法?

网友:
从C点做圆(草图)的中心线的空间垂线,再从这个垂线做圆法线在竖直方向的垂线与AC相交与A点。测量A,B点的距离就知道两零件是不是在同一平面。

网友:
约束可以借助草图、基准面、辅助面等等,甚至可以借助中间零部件约束后隐藏或者压缩掉

网友:
到装配里使用约束命令进行约束

网友:
也可以到运动仿真里进行约束

楼主:
谢谢大家!个人喜欢魍者归来大侠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