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受力分析题

楼主(2021-10-22):
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下图,两个立柱固定,相距2a,绳子长3a,绳子自重忽略不计,重物有3个重量均为G,当3个重物在绳子中间时立柱受力很好分析,当三个重物对称分布时,即一个重物在绳子中心,另外两个重物对称分布,是否可以求出重物在不同位置时立柱的受力数学公式,或者说求出4段绳子造成的三个(有2个相同)夹角。

补充内容 (2021-10-26 10:27):
补充:绳子可以想象成好几股细绳拧成的,任意一点可挂重物,不用考虑在上面挂不住而滑下来。

网友:
回家找2根柱子,在2根柱子之间挂1条绳子,然后把你洗好的衣服拿3件按题挂绳子上,然后观察记录角度和柱子的受力

网友(点评):
买2个弹簧秤

网友(点评):
注意审题,数学公式。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难呀

网友(点评):
别光看,动动手。

网友(点评):
稍等我算一下

网友:
各种受力平衡
大概列了一下等式,发现还挺复杂的。能力有限,算不出来
最后搞出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函数曲线

网友:
这样?

网友(点评):
计算绳子自重就不会了

网友(点评):
L已知的话B是未知的。

网友(点评):
这里的B,应该也是已知的,不过B应该画成直线距离而非垂直距离。你要求的就是不同的B所对应的夹角,比如B是200mm对应的角度是多少。

网友:
忘了怎么算了

网友:
这个解析解即使用软件也很难算出来,我算了一列,楼主可以看一下结果对不对:
a1,a2分别是两端绳子的长度,N1,N2是两端绳子上的拉力,α是第一段绳子与竖直方向的夹角,β是第二段绳子与水平方向的夹角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用MATLAB求的吗

网友(点评):
我MATLAB都打开了,结果你的代码是截图...

网友(点评):
可以用QQ截图,然后屏幕识图,能直接转换成文字,QQ的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用的

楼主:
公式求出来了,不过X任意取值时,F2 和α并不好计算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你算的对不对,不过你很牛。

网友A:
各位大佬。这是物理还是数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这是物理还是数学?

物理,但最后是数学问题了。

网友(点评):
数理化不分家,物理现象的计算不还是数学么?哈哈

网友:
比划了一下,根据已知条件没有唯一解呀。

网友(点评):
“重物的不同位置”,如果是指两个维度的确定条件,就可以获得唯一解了。

网友(点评):
隐藏条件是线段总长是一定的

网友(点评):
2011侠,线段总长为3a,这个不是隐藏条件

网友:
都是高人,厉害

网友:
列出力的平衡方程不就可以了。我之前企图用有限元分析做,但是没做成。

网友:
不能看,看后自己就和傻子一样

网友:
如果三个点在绳上无约束,自由移动的,只能在中间平衡。
如果三个点可以在绳上任意点固定,三点任意位置可平衡。

网友:
可以理解几段长度变化的连杆(所有的连杆累计总长度不变)同时具有对称属性。
再求出不同连杆长度角度变化函数,在带入力的矢量图即可。

网友:
稍等,我算一下

网友:
持续关注,跟着大神们学习

网友B:
这个实物应该无法保持这种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实物应该无法保持这种状态了

磨擦系数非常大的话,应该可以保持在任意位置

网友(2023-02-24):
欢迎大佬批评指正

网友:
理数结合把这..............